请各位大师傅纠正 指点

楼主(2013-09-16):
由于小弟基础知识不好  学的也不是很多  小弟今天在思考没复位的故障时  突发奇想一思路   但本人不知道正不正确  特来请教各位大师傅

是这样的  店里很多主板都是没复位 或者有复位不跑码
先说没复位   主板复位要正常 首先南桥就要先复位   而南桥要复位  就得先收到CPU的PG信号??  但是 这个PG信号是怎么来的呢  小弟就不知道了 所以要请教下各位大师傅
如果CPU的PG正常 已经发给了南桥  南桥正常复位后  就可以发出复位信号去复位其他部件了?  比如经常测的就是PCIA15了  或者 IDE1脚 PCI-EA11? (前两个点我确定是对的  第三个我不知道对不对 ) 如果这三个点都有电压  表示主板的复位基本是正常了(因为主板复位不只这三个 其他的点 小弟还不知道在哪里测  还请大师傅们赐教)  如果复位正常时  短接复位排针  以上三个复位点的电平(应该是电平把)会有跳变   如果电压偏低  比如0.几   可以短接复位排针  测是否有电平跳变 如果有   说明南桥已经正常的发出复位信号  只是可能存在线路问题 导致复位电压偏低?  如果短接复位排针 测试点无跳变  表示南桥并未发出复位信号  这个情况 就要测原来的问题 就是CPUPG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南桥升天的几率 是比较大的吧?
而对于有复位但是不跑码的  小弟真的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大师傅们 就指点下小弟吧  谢谢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英特尔的CPU的PG是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后发出PG信号1.2V电压,后进入南桥,还有IO的PWROK,和RSMRST这些都要有电压,南桥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还有时钟芯片也要正常!!!

网友:
复位不跑码,,就刷bios    测总线   再不行   就加焊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