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3-09-16):
一块V星880GM-E41的主板,电压都正常,就是第一次点亮跑码完全OK,但是复位就卡b 0,但是BIOS放电一下又可以点亮一次,复位也还是卡b 0.不是内存问题,也不是CPU问题,BIOS也刷过了,高手进来看看吧,在线等~~~~·

网友:
cpu或桥 虚焊了

网友:
可以换IO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求案例啊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