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 打雷坏不触发

楼主(2013-09-16):
一台HP511独立显卡打雷烧死的。EC。网卡。南桥都烧坏了,现在换了EC和南桥可是还不触发。。求救中。。。
不触发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雷击坏太多,不好修,EC和南桥焊接好了么

网友:
SLP_S3#_3R 查下这个信号,估计你会有惊喜 我前两天接的也是雷劈的HP511,独显的,修了好几天了,也还没好,不过已经能触发了,还有电压没出来... 凡是 SLP_S3#_3R 链接的芯片全挂
同意楼主:
5.0
liang12
这个信号 没有出的话 一般EC坏和南桥 的 可能性也有 或者 是EC到南桥之间的线路烧毁了

网友:
碰见511雷击的最好是不修了,芯片坏的多,还可能换完了能触发就是不亮。换板也才200多 ,淘宝上

网友:
大哥,EC是自带程序的

网友:
再惨没我那个asus造雷屁惨,网卡,IO南北桥全挂

网友:
前几天刚好修过一台 EC 南桥 PC卡芯片 一个门电路芯片 一个稳压芯片 网卡 全部挂掉 换了OK! 不过修的确实累人 搞了半天时间!

网友:
换板吧,板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