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寸显示器屏幕抖动

楼主(2013-09-16):
插电连接信号线 屏幕抖动的厉害,拆机以后 把屏显拔掉  白屏 单屏幕不抖
不知道是屏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有问题呢?
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网友:
是新的那就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间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事 查吧  屏白不抖 那还用说呀 好好查板子吧

网友:
旧机的话看看电源板的滤波电容,特别是5V的。

网友:
屏的问题是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周围电磁干扰

网友:
白屏,不抖,那说明高压正常,再接上驱动板,再出现抖动,那就是驱动板上的电路问题

网友(2014-09-23):
va1912吗,我这也有一个一样的,,大爷的板子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11-04):
有没有一样问题的 求关注

网友:
晶振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