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E2210Hc液晶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16):
戴尔E2210Hc时常出现不能开关机。拷机几天中发现:
1、          如果开机后显示器连续使用,显示正常,一整天都正常,关闭显示器按下开关键都好使。
2、          如果开机后显示器正常工作,我离开时一段时间1小时以上,显示器进入屏保(黑屏),1小时后我回来正常滑动鼠标时应当显示画面,但是却不显示了,指示灯虽然由黄变蓝,怎么按开关键都不显示。好像是死机的感觉,其它四个键也没反应。无奈只好拔掉电源线,放置一段时间(2小时以上),再插上电(此时没按开关键),又能显示了。这时候按键板上的5个按键都好使。
以上现象大家分析一下是驱动板上的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先排除按键问题   再用全新通用驱动板上机去测试。如果还有问题 就有可能是电源板,如果没问题 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先查电源,毕竟是热机才异常的   按键板 就不必了  刚开机时正常   就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