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I/O坏了吗?

楼主(2013-09-16):
初学主板维修,今天接触到一张昂达NF5S主板,开机不触发,万用表测开机排针,一个是3.3V,另一个对地阻值625经一个330电阻进入了W83627EHG的68脚,W83627EHG的72脚到进一个0欧电阻和一个电容到ATX电源插座的14脚,插上ATX电源,72脚有3.95V电压和ATX电源插座14脚电压一致,这时我能判断I/O损坏了吗?

网友:
  开机排针 一个3.3V正常(接到W83627EHG的68脚)  另一个是接地(你说的另一个对地阻值625经一个330电阻进入了W83627EHG的68脚 )是不是说错了     W83627EHG的68脚 直接接地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还不能确定吧

网友:
另外一只脚确实不接地,对地阻值625,跑线经过一个330电阻进了W83627EHG的68脚,68脚对地阻值600

网友A:
不触发先查找待机条件正不正常~!如果都正常,IOW83627的61脚是否有供电,按下开机排针后IO的68脚-67脚是否有跳变~!一步一步查~!跑线。

网友B: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先查找待机条件正不正常~!如果都正常,IOW83627的61脚是否有供电,按下开机排针后IO的68脚-67脚是否 ...

61脚有3.3V待机电压,短接开机排针,68脚有0到3.3V的跳变,67脚3.3V无跳变,67脚输出经过一个223电阻和472电阻最后接地,电阻我取下来测试过是正常的。。。。现在能确定I/O故障了吗?

网友:
有这个IO的情况下先换了看看电压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GOOD好资料!

网友:
楼上的资料挺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61脚有3.3V待机电压,短接开机排针,68脚有0到3.3V的跳变,67脚3.3V无跳变,67脚输出经过一个223电阻和47 ...

如果75脚的RSMRST#正常~!那么IO挂了~!61脚有供电,68有跳变~! 67是IO发送一个PWRBTN给南桥~!67脚没跳变证明IO没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D:
前天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和楼主情况基本一样!当时直接找老徐(主板老师)说这板子的IO挂了!结果挨了一螺丝刀!最后发现开关那里少了一个三脚的元件!经检查是一个二极管!果断用镊子短接后触发上点了!按道理说没有那个双二级管开关针没有电压啊,32.768也不会起震!最后老徐说是SB漏的电!我狂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和楼主情况基本一样!当时直接找老徐(主板老师)说这板子的IO挂了!结果挨了一螺 ...

不是吧,中秋过后去开铺子一定仔细看看周围有没有丢什么电子元器件,谢谢了
这儿板子最悲剧的是到处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
我也是刚到实地来学习!不怎么懂~才小学文化!老师教的很认真!老师说修板子首先要先打阻值!!然后查待机条件  触发电路!要一步步的来!前面有一项不行都会出现问题!要是我修的话,前面检测都没问题我就直接换IO  不行的话就扔了不修了!因为再修也就没有利润了!上BGA对于修主板来说我感觉都不够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