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主板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3-09-16):
今天来一华硕P5QL SE主板本来没有CPU供电我把CPU供电修出来了,各电压也正常了就开机跑F8一会就掉电一会自己又重启  我很无语啊,求解啊?

网友:
检测一下IO

网友:
用手摸一下,其他芯片发烫吗

网友A:
看看有短路发烫的没有。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测试卡,中文显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短路发烫的没有。

没有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测试卡,中文显示的吗?

用几个测试卡都一样啊,本来把CPU电压修出来了蛮高兴的,一点亮不跑马一会还掉电 郁闷

网友(2014-05-19):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把PD4拆也,CPU电压出来了,但掉电重起

网友:
同样的故障,不跑吗,掉电重启,求解

网友:
IO复位连接的电阻换个试验下

网友(2014-10-06):
检查下CPU供电和mos管

网友(2015-05-07):
求解:华硕p5q 1.03g开价掉电,不装CPU就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