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开机报风扇错误

楼主(2013-09-16):
客户送来一台HP CQ36开机不显,用电流表检查是显卡没有过,从做了一下显卡显示了,不过开就就显示the cooling f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 notebook pc.Operation of a notebook pc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without the cooling fan may result in permanent cooling fan (902)tebook pc.几秒后掉电,不知是那里的问题了,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2013-11-18):
风扇问题,我今天刚刚接到一台,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的,我拆机后发现风扇不转了,你是不是也更换了风扇?

换个就好了

网友:
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2014-03-10):
引用 网友A:
风扇问题,我今天刚刚接到一台,弄好了

你运气真好,我到现在才修好,来了一台一样的,一个一个的换,后一换了个CPU就好了,真是怪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的,我拆机后发现风扇不转了,你是不是也更换了风扇?

是的,好久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
恩恩   学习了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