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40 开机不显。双灯闪4下。 拔了内存,双灯闪3 下

楼主(2013-09-16):
hp cq 40 开机不显。双灯闪4下。 拔了内存,双灯闪3 下 。
有没有兄弟修过啊??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先

网友:
BGA显卡试试

网友:
cq 40 真的是养活了很多修笔记本的人

网友:
应该说是AMD平台的本子养活了很多人 呵呵!

网友:
刷BIOS会好的,不好在加焊显卡或者集成北桥

网友:
北桥空焊,直接加焊吧。

网友:
呵呵,大家都说的对,不会修机的人,只要有AMD的机,就能坚持下来一年半载的。

网友:
CQ40通病 英特尔的是Bios AMD的是北桥显卡,   英特尔跟AMD一样的通病是屏线

网友:
刚修到一个CPU坏的

网友:
据说显卡问题的居多,弄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问题目居多,不过也修过一个CPU坏的,故障也是灯闪

网友:
直接考虑北桥 CPU

网友:
不过内存,加焊北桥

网友:
3下灯是内存不过,intel 四下是显卡,adm四下是北桥或显卡,或和显卡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北桥吧,修过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amd的,应该就是cpu或者北桥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一下 看是哪里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2013-11-08):
是216,这个桥也容易坏,换新的还要注意,太多坏桥在淘宝上卖.

网友:
北桥显卡 BIOS 都有可能呀

网友:
问题是amd不好修啊 时序不是很懂啊

网友:
amd的4下一般是不过显卡,但是最好先排除北桥问题,或者刷个BIOS先

网友:
这还要研究吗,直接北桥啊

网友:
杀北桥之前还是换个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