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 不充电 不放电

楼主(2013-09-16):
     本人现在手上有一台hp2230s,故障为:1。开机正常使用,但系统一直显示正在充电(电池电量一直保持不变,充不了电  2.单用电池是开不了机的,就是说充不了电,也放不了电,已经换过24740充电芯片,量了附近的mos管也没有发现短路。。。。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下小弟,现在应该怎么修,,,,,,,,,,,,,,

网友:
看看电池模式下,不放电是什么原因,待机条件缺少什么

网友:
查充电的条件

网友:
换个芯片再查原因吧

网友:
惠普的换适配器应该就好了的啊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识别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