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重启,换传说中的电阻,无待机,求高手,别贱笑。。

楼主(2013-09-16):
B460进系统一会掉电,论坛上说的换待机芯片边上的电阻,我把原来的R376电阻拆掉换上一个260K左右的就无待机,换一个无限大的那种电阻就能开机,但一会还是掉电

网友:
那两个铁壳场馆问题吧!!!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最好是换原装的那种,改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可能是哪铁壳场管的问题,换了试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E460是维修之友 太给力啦 各种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