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cpu不工作

楼主(2013-09-16):
T400 加电 电流是0.35A左右 测量cpu无供电 供电芯片是adp3207A 1脚en脚为0.17V!这个电压明显低了 我想问的是什么条件使他的电压如此的低呢?

网友:
原因找到了 是一个二极管击穿喽!哈哈  俺厉害不?

网友:
是用眼睛看到的吗

网友:
LZ,请把过程再详细些,这样后面的人可以学到,这里不只你能学到东西,还有我们也要学习的,希望LZ重新开贴写个长篇。。。

网友:
是En相连的二极管击穿了拉低了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