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搞过HP一体机主板吗?

楼主(2013-09-16):
今天客户搞来一台进水HP100-5038CN一体机。拆开来一看接电源的部位烧掉了。看上去好像是一颗芯片烧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查了网上没有同型号主板可以换的。只能来求向位大侠们了。有没有看过这种主板的?
D:\Backup\我的文档\My QQ Files\MobileFile\20130916_165313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MOS管吧!!

网友:
这个是外接18V供电的接品边上的。MOS管可以不可代用的。什么型号都看不了了。都毁容了。

网友A:
你这是 系统主供电吧 要没有图纸 机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 系统主供电吧 要没有图纸 机难搞了

:'(

网友:
那个是p勾到的管子 找笔记本主板拆一个装上就行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 也是它烧了 还有别的地方也坏了 没修好呢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找图纸,要不然无法判断元件。

网友:
是个MOS管,换个试试。

网友:
不用管是什么型号吗。直接换个8脚管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在接口边上  估计是出待机3  5V的  这个不是MOS管就是  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