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000屏不亮,缺3v左右电压(亮度调节)

楼主(2013-09-16):
屏无背光其它一切正常 ,测量两个19一个3v,据说少一个3v左右的电压是亮度调节用的,屏线测了一下都通,主板对应的那个针测量是没有电压,请教一下师傅们怎么修啊,没修过本本啊。应该在查哪修哪啊?

网友:
少的那个3v  应该是背光开机 blon

网友:
补充一下  一般是从显卡或ec出来的

网友:
啊不懂啊,接外屏是正常的,显卡没问题的,您 说的补一下是补什么啊,之前是玩一会就黑了,是不是哪个地方虚焊?那个东西在哪什么样的,嘿嘿,谢谢啊,本人真的很菜,没修过本本

网友A:
直接将主板上ON断开 直接从屏上飞到高压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主板上ON断开 直接从屏上飞到高压条上

谢谢,我咋就没想到呢,现在已经搞定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