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黑胶 白胶问题

楼主(2013-09-16):
请教下各位同行,我在淘宝买的显卡 GF-GO7400T-N-A3  卖家说是白胶温控的,我收到显卡居然是09年的,09年的是白胶温控的吗?再就是怎么分辨白胶和黑胶呢?都是卖家在说,白胶和黑胶,上次就被  小苏本本IC 给坑了一次,买的芯片回来上机花屏,联想E40的机器的显卡,害的我把现存都干了个遍,最后换回原来的居然不花。显卡植球2遍。哎。。。。。再就是显卡的打磨与否也不会分辨。求高手师傅们多指点下,也让通行们免遭卖家欺骗。花了钱还浪费了时间。

网友:
黑胶的也有改良的吧 只有不带温控而已

网友:
这个还是要靠点运气,找对人发就不错

网友:
升级版的话一般最后为1 像 631 621这样子   带温控的话 英文字母的后缀会有0.1R  不是温控的话会是别的字母

网友:
白胶和黑胶很容易看的啊,芯片上晶体边上一看就看一来了,E40的本在换黑卡的时候黑存很容易爆珠的,所以换完显卡一般的都要从植一下上面的两个显存

网友:
论坛里面有一些辨别打磨芯片 的方法你可以搜索下 ……

网友:
刚好论坛里有兄弟发了真假打磨过的区别,白黑胶是指晶片处封装时用胶颜色。

网友:
白胶到是不怕,怕的是黑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