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9-16):
X200开机掉电,不能再触发, 3 5V供电正常,各电压都有不知那的故障了

网友:
触发到多少安培电流掉电?掉电完之后电流多少?

网友:
首先要大概的量一下板子上各个电压的值吗 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

网友:
板子保护了 看是不是板子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板子有短路

网友:
正解:
  1,开机掉电理解为触发掉电,因M电压还在,可能是后面短路了。也可以查显示电压是否出来,常表现为28掉电。
  2,没有PG信号,可能会掉电,这里你也可以把THEM这个上的三极管控制的SD#拔了,看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