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做BGA的返修问题?

楼主(2013-09-16):
  小弟我用的CF360,用BGA也有两三年时间了,现在做笔记本做得多了,发现做完了过后一个月内返修的也多,最近段时间返修基本能到50%,这让我头疼啊,从新值锡珠返修会好点,但是也有返修,直接吹得话返修很高,不知道是*脏话*作上问题还是这是个普遍现象,本人看到别人做过一次BGA然后买来机器自学做BGA没有专门学过,偶尔在网上看哈视频学习,手艺都是练出来的,是不是具体哪个步骤没对头才导致返修那么高,请各位大师谈谈经验,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换新  这问题08年讨论到现在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重新植球的,加焊的话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现在还有个问题是买来的芯片都用不住   更别说加焊了   216-0674026的13年的都不行  还有215-0674034的也没有改良的  本人感觉是打磨芯片   这行不好做了

网友A:
芯片都差不多,做工也是差不多,为什么有的人做出来就用的时间长,有的人用的时间短呢?我看除了基本的植珠和良好的焊接外,主要就是处理好散热,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散热,返修就少了

网友:
芯片也太水了,

网友:
一般都重植株。还芯片也是直接买植球的 ,所谓全新的打磨或者翻新的太多,不如买植球的来的安心。
做好跟客户质保也要看情况,常坏的做太多的最多一个月,首次的还可以保个3个月

网友:
现在翻新的芯片太多,动不动就中枪。建议还是买新的,比较保险一点。买测试版的芯片(重新植球的)也靠不住的坏的很多,这样维修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都差不多,做工也是差不多,为什么有的人做出来就用的时间长,有的人用的时间短呢?我看除了基本的植珠 ...

师傅的意思是 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诶  现在的客户一听到要上BGA好多都不修了   特别是台式的   以后怎么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