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78暗屏,LED的。是屏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9-16):
三星R478暗屏,LED的,LG的牌子。确定是屏的问题。高压灯条也没问题,都测试过了。就是升压电路的问题。听说能把碎的能亮的屏上的高压部分剪下来改到那个暗屏上。不知道要怎么改,哪位师傅会的给个高清的图,谢谢。

网友:
还是要动手能力强才行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吧 LED屏很多这样问题的

网友:
屏换了,没问题

网友:
暗屏首先要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可以检查屏接口的35 36脚有没有3.3V的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38 39 40脚有没有19V供电,《测量这些脚要特别注意表笔别接触到19V的供电脚哟,不然会烧IO的导致不开机》如果都有就检查19V的保险正常没有,如果这些都有那么一般都是升压芯片坏,换个芯片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剪板改那么也很简单,剪的这个板最好把屏线接口留在上面,那么36脚连线36脚,37连接37脚,39脚连接39脚,在连接一根地线就可以了,前提是LED灯管接口脚位要一样哟

网友:
刚才上面改屏应该是35脚连接35脚,37脚是空脚

网友:
我以前是去买芯片,就一个把16V电压升到24V~28的过程,不过,也有好多是输出的放电二极管坏了

网友:
先查仔细点,有的是屏上的电容短了,要是升压芯片坏了有点麻烦,换的时候要小心点

网友:
有的暗屏一路去显卡,一路去IO的。。你查查原因

网友:
谢谢,照你的方法亮了。

网友:
直接叫客户换屏就行了

网友:
就取个地线,19V供电,背光开启信号,还可以加个亮度调节信号,到坏屏的板上,只要这几个条件满足,就可以产生LED所需的电压。
改这个会改液晶显示器高压条的就会改,前提条件就像楼上说的,动手能力要够

网友:
可以在灯条接口那里找到这4根线,这样改的好看一点,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修过一片屏是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