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9-16):
联想M10开机电流在0.48马上跳到0。38,就不上来了,个供电都正常,求各位指教
不显示
联想

网友:
你查下ICH_PWROK这个信号有没有这个信号是经过多个供电好信号相与形成的有可能某个点不正常

网友:
你这还没开始呢!
裸机吗? 跑流跑成这样 供电是正常的? 我不信 !

网友:
要是真的 供电全出来 刷BIOS,试下

网友:
这个机的电流应该就差不多这样的大小,看LPC BUS有波没,SPD,等波形是否正常,一步一步的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