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锁屏功能不能用

楼主(2013-09-16):
ipad mini 锁屏开关不能用,但又可以开关机,就是按一下开关不能锁屏,更换开关后故障还是一样,软件也是正常的。
iPad

网友:
刷机呗 这种疑难杂症刷

网友:
刷机是解决很多疑难杂症

网友(2013-10-21):
触摸排线和HOME键排线没焊接好。

网友:
刷下试试呗!

网友:
锁定解锁开关,设置下就好了 不用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