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无待机维修,直接性秒杀

楼主(2013-09-16):
机型:CQ43
版号:CHICAGO_BR_HPC MV_MB_V2
故障:不触发无待机
   插上电流表电流0.01指示灯不亮,拆机三下五除二就把机器拆了,直接测量公共电压19V有,在接着测量待机电杆+v3.3a和+V5A  电压为0V,测量待机IC51123工作条件, 测量16脚VIN18.5V正常13脚ENO3.3V正常14脚SKIPSEL3.3V正常8脚VREG3 3.3V正常 17脚VREG5  4.95V 正常,18脚ENC 为0V  这就不对了,18脚是跟KBC_PWR_ON_PWR相连的,看看走那里去了 走到开机键上了,测量开关有3.3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电平,此信号是由EC发出的EC_ALW_EN经P_+V3.3AL_OUT过电阻上升而来的, 测量ec107脚电压也是OV,难道是EC坏了,看了看EC型号是IT8518也没有这种型号的EC,看到EC旁边有个bios芯片,就试试运气刷下bios。  编程器刷啊刷, 插上电流表电流0.01指示灯亮了,就把COMS电池拔掉插上点,电流唰刷的往上走, 此机就是这样好了,不可思议。 献上图纸和Bios CQ43 CHICAGO_BR_HPC MV_MB_V1

网友:
楼主厉害 不会看电路图就是麻烦啊

网友:
GPIO引脚 BIOS没有定义IO的引脚 所以待机芯片3,5V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确实厉害刷刷BIOS问题就解决了是在是高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只是你不懂原理,三板斧砍到了运气不错

网友:
楼主对图纸很熟悉啊,有编程器就是方便。

网友:
现在BIOS出错得多吗?

网友A:
如果用波波的话估计你就能秒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怕怕的,楼主果断秒杀了,唉

网友:
现在BIOS出错的太多了,EC BIOS也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波波的话估计你就能秒了

不太会用波波,所以一直没用。

网友:
现在的EC很多都是BIOS定义引脚

网友:
现在的机子    因为bois的问题很多了          最好弄个回来

网友:
你这个不是无待机,应该算不触发

网友:
BIOS出问题的机多,凡是修不好的,首先就是把BIOS给刷了就OK了

网友:
反正是先软后硬嘛

网友:
碰到过开关上没3.3V刷BIOS就好的呢,应该是BIOS没定义引脚

网友:
不触发,刷刷BIOS,确实秒杀啊

网友:
谢谢分享 经验  很多这个 EC BIOS 也是要 EC  供电 时钟 复位三大条件 正常后才会发出的

网友:
遇到过一个循环重启    刷bios好的

网友:
这机器有这通病?

网友:
学习了
我也要学学电路图

网友:
LZ图纸看的不错哦,运气也好

网友:
谢谢分享,hp机器bios问题

网友:
EC  在断电的时候特别容易坏 。联想B460机子不触发。基本上都是刷下BIOS  还有EC 程序OK .

网友:
BIOS的问题确实蛮多的

网友:
还是楼主技术高超,换我就得换芯片了

网友:
看来以后修机器,,还是先刷个原机BIOS在修

网友:
厉害。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能问下楼主什么情况下刷BIOS,,,,BIOS主要起什么作用,比如它坏了,会怎样啊?

网友:
或者有大师级别看见了,帮我解释谢谢,感激不敬

网友:
BIOS坏的多,有编程器就是好。我也要去买个呀。

网友(2016-09-04):
无待机35V靠刷BIOS搞定的,还没见过

网友:
不错,运气挺好好,我手上还有个神舟K610C不稳定

网友:
换的BIOS芯片

网友(2017-06-13):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8-02-03):
现在这机器呀 EC bios坏的也太多了点把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能挣到钱就算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8-03-22):
后期的 好多bios都参加待机了 很无语

网友:
思路清晰 没有乱操刀 恭喜楼主

网友:
BIOS 问题也会这样 子 今天算是学到 了

网友:
又是大神级 每次看到发图纸的就是很羡慕嫉妒恨

网友:
下载不了楼主的文件,希望改下权限,安也好学习下原厂啊,暗红色的阿斯顿巴萨的

网友:
好,思路清晰,大家看了都有进步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BIOS坏不触发 很多啊 有的3 5V也不惠出

网友:
这贴子对小白有帮助,懂时序的都明白。。。

网友:
EC读BIOS 来控制GPIO脚 然而待机开启信号又是由GPIO实现 恰巧凉了

网友:
NB了我的维修哥 !!!!!!!!!!!!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少呀!!!!!!!!!!!!!!!

网友:
现在迅维怎么了
刷个BIOS好的帖子都上精髓了
查的过程也是很正常

网友:
学习 高手就是秒杀 厉害厉害 厉害

网友:
BIOS引起的故障太多了,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讲确实是好事儿

网友:
苦于我这种小白不会 看电路图啊 烦恼

网友:
bios管的事越来越多

网友:
楼主真耐心呀,,,,,,,,,,,,,,,,,,,,,,,,,,,,,,,,,,,,,,,,,,,,,

网友:
写的这样详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电路图等理论扎实。编程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这应该是EC待机,供电,时钟都满足了,就剩下配置自身脚位了,刷个BIOS好了,恭喜楼主。。。。。

网友:
理论功底不错,挺扎实。。。。。。。。

网友:
无意中发现了财富。楼主也是性情中人。

网友:
外置SPI ROM的而且这种引脚是GPIO控制的第一反应就是刷一个EC BIOS试试

网友:
故障差不多啊,我也刷一个试试。。。。

网友:
老板分享的很好 不错不错 讲解的也很清楚 给力 收藏一下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进水的机器没有待机了 然后待机修起来了不触发 后来去刷ecbios发现bios里面居然会是空的 然后重新写一个进去就好了 bios绝对我修之前是没有动过的痕迹 我遇到了4台了 不知道你这个bios读取的时候是空的吗 比较好奇 如果有空回我一下 哪位哥们懂这个原理的吗

网友:
GPIO脚位 先刷BIOS是正确选择 不要盲目换EC

网友:
一般无待机的,直接量开启。没开始直接刷EC的BIOS,不行再查

网友:
有51123芯片的 一般都EC 控制待机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