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不认网卡驱动

楼主(2013-09-16):
今天收到惠普6910P的本本,其他功能正常就是不能用无线上网,有线的可以上网,打开设备管理认不到无线网卡驱动,开机进系统是无线网卡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点网卡开关指示灯也不亮,重装过几个系统,换过网卡故障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本人是新手,菜鸟一个请大侠们指教啊、、、
无线网

网友:
这款机器比较跳无线原装的试试看看。你是在广州的吗?我这里多的是

网友:
你用驱动精灵打驱动试试看还要确定WIFI开关打开的

网友:
还有BIOS中WIFI看打开没有

网友:
用支持945那些种网卡
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嗯,解决啦,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