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飞利浦无5V,12V,FAN7602用LD7576代换

楼主(2013-09-16):
故障为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量5V,15V皆为0.
量大电容有300多V正常,拔掉电源。
量PWM场管,G极和S极是通的,把场管拆下来量,也是一样,看来是场管坏了。
更换一个,本着仔细小心原则,量一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
发现场管S极没接地,接近无穷大。它通过一个电阻接地,这个电阻的阻值接近于0,电阻如下图:

这个R106电阻,套着一个热缩管,我把热缩管拔掉,电阻明显烧黑了。
从另外的电源板,拆了个下来换上通电。
还是不出5V,12V。
仔细观察,发现两个电阻变以黑了,感觉这液晶是被雷击的,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接近于无穷大。
它们分别是:
PWM芯片3脚,检流脚至场管S极中间那个:

由于电阻都被烧黑了,看不出阻值多大。
从这个帖子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8830
发现LD7575的检流电阻是1K,所以找了个1K的电阻换上。
另一个电阻是FAN7602 5脚至场管S极:

R104电阻也被烧黑了。随便找了个20欧姆的电阻换上。
好了,这次总可以了吧,通电还是无5V,12V。
量PWM芯片VSTR启动脚有300多V,量VCC供电脚只有6V。
这个电压是变压脚的一个脚通过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来的。
由于是新手,当时我犯了个错误,不知道这个6V的电是哪来的,因为我量二极管负极有6V,而正极却没有。
原来这个二极管是整流的。
因为正极的电压,是高低高那种的。所以量不到。
感觉场管坏了,周边那些电阻也坏了几个,会不会这个芯片也坏了呢。
打一下场管G极的阻值还是无穷大,也就是5脚没有阻值,肯定是芯片也坏了。
但是没有这个型号的,看到之前那篇帖子说可以代换。我就找了一下,看有没有LD7575这个PWM芯片,LD7575没找到,倒
是找到LD7576。
找到两个PWM芯片的应用电路图,看看它们有什么区别。
先一个脚一个脚的改好。首先每脚,LD7576需要接一个电容。观察FAN7602电路图如下:

直接把R113给取了。
然后是第2脚,把光耦的3,4脚给断掉,然后4脚接地,3脚接到LD7576的第2脚上去。
再看了一下后面的脚大概都相同,懒的去弄了,先通电试一下。感觉应该不行,因为那篇帖子,都接了三四根线,还换了几个电阻。
我这就两根线,不过还是碰碰运气。
通过后,出电压了,14.5V和5V。
我也不知道稳定吧。
接上驱动板,开机,电源灯变成绿色,然后灭掉,再重复,很短暂,就像是在闪烁一样,每秒3次。
量12V接上驱动板变成20V了,第一就是想到是电源板。
后来用通用驱动板点了一下,发现可以正常显示。
换了个驱动板后拷了一下午机,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这样的电路都能改,挺厉害的,怎么还说是新手呢,

网友:
真牛B那都让你修好了

网友A:
高手啊,都不敢代换芯片,怕爆炸

网友:
楼主献爱心,把整个图发上来做参考。

网友:
这个修起来麻烦~ 我都直接替换~因为这样的板子修好 过不了多久又会有问题

网友:
啊哈  你们都一个个升级了

网友:
图纸上来分享下呗

网友:
这个LD7576芯片PDF定义里,有应用图的。
还有那些电阻电容参数都有写,很详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88219
我想每个芯片手册都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都不敢代换芯片,怕爆炸

之前也没换过,所以想换来试试,要是爆炸了,以后再也不换了。

网友:
基本上开关管烧的,芯片都会烧的,楼主改电路改的还是很成功的,一般要是我,开关管和芯片烧的,我就直接改电源模块了,也懒的改电路了

网友:
碰到好几块都修不出电压的主板....后来还是直接改了.....LZ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