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9-16):
本人搞维修的,凡是没修过液晶屏,邻居家的液晶屏坏了,我拿来看看,保险没烧,300V电容没问题,驱动板的5V是测到了,但是12V测哪呢?我测完12V和5V再测哪啊

网友(点评):
这个板有通病。。高压部分、开关管等容易空焊,C5706易坏

网友:
没弄过,谁给我个思路啊。谢谢啊

网友:
估计难搞,象喝过水

网友A:
你测试2极管啊,和5V的一样的。
你具体什么问题也说下嘛

网友B: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测电感那就能测到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呢,具体是什么问题,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D:
把四个高压变压器和边上的一些小零件补焊一遍8成会好,这个板高压变压器边上的C5707烧的比较多

网友:
在那个很大的铝块那你有12V 5V

网友E:
找25V的电容的正极测量有没有12V。

网友F:
真的找不到 找下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呢,具体是什么问题,出现什么现象呢。

benq,开机电源灯亮,黑屏

网友:
楼上正解    这样说楼主好理解 而且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什么问题呢?测电感那就能测到

现在是黑屏,电源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四个高压变压器和边上的一些小零件补焊一遍8成会好,这个板高压变压器边上的C5707烧的比较多

有这个板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四个高压变压器和边上的一些小零件补焊一遍8成会好,这个板高压变压器边上的C5707烧的比较多

我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2极管啊,和5V的一样的。
你具体什么问题也说下嘛

我不知道测哪个二极管啊?高压部分旁边的二极管?现在是黑屏,电源灯亮!按下开关电源灯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25V的电容的正极测量有没有12V。

我没修过这个,哪个是25V电容都不知道。我修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找不到 找下电容`

不知道找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benq,开机电源灯亮,黑屏

应该是明基的主板   牌子应该是戴尔的 老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