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 .11和sv35.3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手头现在有一块希捷.11的和sv35.3的盘都是500的  bios可以正确识别型号和容量 但作为从盘进系统卡在进度条上 接硬盘盒在设备管理器的磁盘驱动器里 卷 导入时出错 两个都是  这可能是什么故障?
还有加电时有磁臂摆动的声音较大但不确定是不是打盘了(10秒后就没有了) 这个现在能不能确定是头坏了?   如果不是头坏了用MHDD可以吗 我这没有卖小板的网上买要好几天才能邮到。

网友:
我还有个盘也是希捷的 之前用的好好的 后来连bios也进不去 一直在bios自检那卡这 这个有希望用小板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