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3-09-16):
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说电脑开的时候把投影仪的VGA接头拔掉了,再接上就不能用了。我拿过来接外接显示器,按FN+F4屏幕。无反应,报价打发客户回去。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到HP官网下了个显卡驱动装上,问题依旧。于是拆机量CRT1条件,如图1, 9脚有4.97V电压,12,15脚有4.97V,13脚有4.36V,14脚无电压,量14脚阻值无穷大,查14脚JVGA VS来源,发现来之显卡,见图2, 果断加焊显卡,接屏用键盘切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网友:
一般都是换显卡,这V3000唉

网友:
这种本本显卡问题太多了,,换个改良的吧稍好些

网友:
是呀 大部分都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本本显卡问题太多了

网友:
没得说了,显卡门就这样,没办法,即使不是显卡,也先加焊下。

网友:
V3000  养活多少人

网友:
我去了 楼主要赚钱喽!显卡门

网友:
V3000来了不亮都是直接先加焊显卡在看其他的...

网友:
HP专注问题显卡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