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式蓝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16):
电脑老式蓝屏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做系统。就可以。

网友:
电脑老式蓝屏.........电脑新式蓝屏.蓝屏还分新老式吗..............

网友:
系统 , 内存,显卡,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硬盘,主板

网友:
看下显卡驱动

网友:
根据蓝屏代码 查看大概是什么问题 然后对应处理

网友:
蓝屏问题很多啊,你能先发个配置和蓝屏代码图不,进PE试试,在PE下稳定  百分之80可以做系统修复的

网友:
看看内存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脏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主板

网友:
先确定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先重软件入手,再来排除硬件吧

网友:
最好是先把蓝屏下的代码记录下来然后查看出现这种代码的原因再想办法去解决。代码在网上都查的到的。回答完毕

网友:
发生蓝屏的情况有很多,具体要看蓝屏代码。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驱动不兼容了

网友:
一般是内存问题,有独显还可能是独显问题,插拔看下

网友:
依次排除,从软到硬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根据蓝屏代码 判断 STOP:0X000000XX。

网友(2013-11-15):
系统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内存还有硬盘 有显卡的还要看屏卡。系统有没有问题等等。

网友:
最好有图,说的再详细点,信息量太少了点

网友:
这个问题范围太宽了

网友:
1、换系统 2、换内存 3、换硬盘 按顺序排除

网友:
蓝屏 黑屏时一回事吗

网友:
哥们,先在系统事件中查看日志报错信息。。对照蓝屏解析器来分析一下。

网友:
系统 , 内存,显卡,硬盘,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要不,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内存,系统,显卡和温度.这几样的面大些.

网友:
先做下系统,还会蓝屏的话排查硬件,内存,硬盘。

网友:
蓝屏有很多原因的。仔细检查一下。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主的 蓝屏是重新装过的系统后问题 还是有的话,应该是硬件的问题,造成蓝屏一般有 内存·硬盘·主板·显卡。主要大多都是硬盘的问题。 建议楼主扫描硬盘,然后低格修复硬盘。

网友:
不错,又占了一个沙发!

网友:
先间后繁,先软后硬,软件问题就好说了。。。插拔清洁内存条试过么?》

网友:
你看下蓝盘代码 然后上百度搜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