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bios自检时卡住

楼主(2013-09-16):
我的一块硬盘 在一次正常关机后 再开机在bios自检到硬盘时就卡住了 硬盘灯亮一会后就不亮了但还是卡在bios界面上 可能是什么故障?

网友:
不认盘了?固件坏了?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现在插上盘无论是不是从盘 bios界面都是卡在那 而且bios进不去不知道bios是不是别   MHDD下热拔插也卡死 如何确定是不是磁头的问题?

网友:
磁头坏的话,会有敲盘声,MHDD也卡死的话,固件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0磁道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