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里的PWROK是发出还是接收??图纸有没有画错,各位帮忙 看下

楼主(2013-09-16):
其它图纸南桥的PWROK都是收到,IBM的是接到吗??
小弟不才,各位帮忙看下!!

网友A:
这个用软件控制H8时,会控制到B,MPG信号,和PM SLP S3,4一样的原理,虽是PMH发到H8,但H8也会受到软件的控制来拉低电平。

网友B:
Out我见到三个英文字,图纸错的机率比较少

网友:
我都看到 SUSCLK  说明这个是南桥     南除了给CPU发个PG  还会发出什么  PWROK 信号?没有吧!

网友C:
不错,这个是南桥,其它的图纸很多都是南桥收到两个PG,一个是PWROK另外一个是VRMPWRGD,问题是这个图纸写的是发出的,所以我想确认下,T40南桥的PWROK是发出还是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Out我见到三个英文字,图纸错的机率比较少

其它的图纸很多都是南桥收到两个PG,一个是PWROK另外一个是VRMPWRGD,这里的难道是发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软件控制H8时,会控制到B,MPG信号,和PM SLP S3,4一样的原理,虽是PMH发到H8,但H8也会受到软件的控 ...

先谢谢你的回复,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软件是指什么- -.T40的南桥PWROK是接收的还是发出的,一般都是接收的,怎么这里写的是OUT?麻烦你帮我确认下,谢谢

网友:
这么多的技术男,竟然进来了就帮忙回答吧,是或不是,帮我确认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这个是南桥,其它的图纸很多都是南桥收到两个PG,一个是PWROK另外一个是VRMPWRGD,问题是这个图纸写 ...

              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谢谢你的回复,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软件是指什么- -.T40的南桥PWROK是接收的还是发出的,一般都是接收的, ...

画图的随意性很大    所以不能只看箭头的指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谢谢你的回复,但我不知道你说的软件是指什么- -.T40的南桥PWROK是接收的还是发出的,一般都是接收的, ...

不是南桥来的,是TB 断开输出的。是到H8 和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