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o上的73脚一直是高电平3.3v

楼主(2013-09-16):
我这一个io是WINBOND的w83627DHG-P,它的68脚连接pw+、72脚连接pson,然后67脚是发送信号给南桥的,然后南桥返回过来的是73脚。目前的情况是主板关不了机,开机后我测量了一下,67脚是正常的高低高信号,但是73脚却一直都是3.3V的电压信号,然后再短接信号一直不变,主板也关不了。
所以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判断是io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换完IO不行换南桥,不简单吗。

网友:
先换I/O块,后在压桥!

网友:
看样子是南桥,但维修还是要先动I/O,再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注意順序,上電是SUPER I/O先發RSMRST#給南橋,南橋在發SLP_S3#給I/O去拉低PSON#,搞清楚了就知道哪個不良了,亂換沒有意思

网友A:
我这个io上的73脚就是slp-s3#的接收脚,一般73脚应该是低电压的,然后接收到信号之后会跳变成高电压。这是此时情况是73脚一直保持的是3.3v的高电压,不管你短接了pw还是不短接,信号都一直没变。所以返回来查关机的话,是短接pw五秒,然后rsmrst#失效,slp-s3停止,也就是将73脚恢复到低电平。现在的情况是无法恢复,也就是73脚一直处于3.3v,所以也无法关机了。会不会io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io上的73脚就是slp-s3#的接收脚,一般73脚应该是低电压的,然后接收到信号之后会跳变成高电压。这是 ...

slp_s3#一直高电位的话建议你反扣电池后將电池拿掉量,有时带着电池上过一次电有些信号的时序会不准

网友:
先IO,后南桥吧,一样一样来

网友(2014-12-19):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io上的73脚就是slp-s3#的接收脚,一般73脚应该是低电压的,然后接收到信号之后会跳变成高电压。这 ...

修好了,别忘了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