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定时掉电 再重开CPU风扇转动无显示

楼主(2013-09-16):
  主板的超磐手AF570t  IO是f71883fg   没有南桥

情况是
开机正常,自带诊断卡正常显示
1小时左右掉电,
再按只有风扇转动 自带两位诊断卡没显示
过上一段时间《时间不固定,但要半小时以上》
又可正常启动。
怀疑是CPU温度高保护了,但是散热扇一直这样使用两年了,没有灰尘
还有热保护了的话,再开CPU风扇也不会转了把

找朋友借了个两位的诊断卡 板子正常的时候插上 不跑吗 自带的可以跑。
时钟灯亮  复位灯常亮《正常应该是一闪寂灭吧》但是可以正常启动使用

故障出现后诊断卡时钟亮  复位不亮,复位排针测量有3.3V

CPU电容旁的9个场馆GDS都没有电压《正常开机时测G有12v左右的电压,D,S都在1.几》,另外其中6个测量场馆DS极长时间蜂鸣 显示001请问是不是短路了 还是在路测量不准 因没有风枪无法拆下

型号是k3918

另外3个电感在正常启动时发热量很大

见图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效率??????????????
还能审核好吗?
工作人员都这个效率 这论坛就别办了把

网友:
请高手指导啊!!怎么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