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3-09-16):
故障:按开机键无任何反映,卸掉比较本电池,用外接电源,待机电流正常(0.01-0.02)。按开机键依旧不开机电流表无任何反应。卸掉主板COMS 电池后 接上电源后直接就开机了,可以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关机后再开机就不开机,(把掉电源后 再插上电源就可以开机(直接就开机)。不只道问题?求帮忙。。。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要是不行就换3  5V芯片

网友:
开关坏了,你看有没有通到EC芯片?包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 那个开关的排线比较容易断!

网友:
这个问题一点思路都没有,还是等高手帮忙解决吧

网友:
开关排线,或者保护隔了

网友:
你测下LID#看有没有问题,很像ASUS那种LID#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