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WIN8改WIN7方法

楼主(2013-09-16):
现在出来的新机,如何把WIN8改成WIN7,遇到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A:
UEFI这个东东要如何改,改成怎么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5806-1-1.html你可以参考下这个主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legacy改成这个模式,在diskgen里面看看是不是MBR格式,要改MBR才可以的,我一般这样做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请教

网友B:
这俩天我会写个帖子,给不会的参考下

网友:
这个确实要改 不然没发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天我会写个帖子,给不会的参考下

那就太好了! 期待你的大作!
现在新机器上来了, UEFI的知识需要从头学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俩天我会写个帖子,给不会的参考下

期待版主写出来。

网友:
第一步:开机进入到BIOS,更改bios设置,将UEFI启动关闭,只开启legacy模式
第二步:更改硬盘为ahci模式,保存退出
第三步:放入WIN7系统光盘,F12,选择光盘启动
第四步:下面就是安装WIN7系统过程,安装程序自动运行检测
特别提醒:安装win7要把所有分区删掉,重新分区才可以装进去的。

网友:
很简单啊把BOIS里面的硬盘接口模式改成通用模式。用U盘启动然后进PE。到PE桌面把里面所有分区删除,新建一个分区,把系统盘改成AHCI模式的(优先启动的意思)然后做系统就OK了~。U盘就可以启动的~不需要什么光盘之类的!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这个东东要如何改,改成怎么样的

他是最新的启动功能,WIN8必备的东西~BOIS里面关掉就可以了。每个机子都不一样~应该是在和硬盘接口模式一起的~

网友:
一般现在a什么开头的,里面有个s...boot改一下。然后把UEFI改一下。而且win8改win7要全盘格式化

网友:
每台机都不一样的,这个只能慢慢收集了,分类整理吧

网友:
谢谢 抱着一颗求知的心 领教了

网友:
硬盘分区格式转换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吧UEFI关掉,,这是个安全模式,,然后把BIOS里,允许其他选项启动,打开,,,,就好了,,碰上过一个HP的机器,,,改完BIOS以后还必须得数个验证码+enter以后才可以保存BIOS设置,,不然机器的安全模式会认为是非正当操作,从而恢复BIOS的默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这个东东要如何改,改成怎么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5806-1-1.html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主题,希望对你有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