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康G31MXP的板串路??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请教一下,一块富士康G31MXP的板。开关针的电压低,。后来发现相连的电阻一脚有3.3V,触发脚只有2.几V。些电阻是无标注的电阻。找了一个2R2的电阻来代用,更换后触发脚有3.3V了。
插上诊断卡,发现3.3V 3.3VUAX灯都亮了。请问是不是这两路电压串路了。我把这个小电阻换下来,再看就是只有3.3V亮了。但这样触发脚就没有电压了。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加个电烧下.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