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do求助

楼主(2013-09-17):
如题华硕主板跑D0,cpu好的 电压正常,刷过bios还是跑D0 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型号M2V

网友:
时钟 , 复位 是否正常?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异常 查供电电路

网友:
压桥;查断线吧,按复位开关是否有跳变

网友:
如果一开始直接d0,为CPU不工作的测试卡乱码,CPU应该是凉的,如果不是直接d0,查内存

网友:
CPU座子加焊了没有。

网友:
D0应该还没到内存,主要还在初始化芯片如南北桥,IO。
检查基本的主板供电和频率,给北南北桥,IO的。
BIOS也刷一下看看。

网友:
把板上的822排阻加焊下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华硕的板子。。。唉,之前也有个华硕板子,跑DO   我上内存之后就跑马了。。。还有是CPU换换试试,刷下BIOS,还有一次换个时钟正常了。如果是AMD的板子,可考虑换换晶振,干干桥

网友:
这应该是刚跑完CPU刚要跟内存吧...重点查内存条件吧

网友:
DO多半是桥虚焊了。你是一下就出DO还是跑了其它码最后出DO?如果就一个DO,那么多半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