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14开机显示几秒掉电

楼主(2013-09-17):
谁有修过MBX-214 独显 开机显示几秒掉电  BIOS刷了 CPU换了  这种板子也采用了贴壳子  我也换了。。大家觉得 会是问题问题导致的呢。。无处下手啊

网友:
你给的信息量太少啦

网友:
显LOGO掉电这种东西是比较难修的。范围很大,先排除是不是电压有杂波引起的。后续慢慢查

网友:
掉电的原因太多,你还是慢慢查,给你个方向:供电. 缺少条件. 保护...   念念不忘,必有回应,加油!

网友:
会不会显卡空焊,你用风枪预热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发帖的时候尽可能的说清楚些,是进系统掉电,还是刚开机就掉!这东西你不能光是换,耐心仔细的测量主板的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