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无线网络问题

楼主(2013-09-17):
          无线开关打开着呢,但是信号指示灯不亮,网卡驱动什么的都没问题,需要启动的服务都启动了,就是搜索不到无线信号,同行的哥们儿,有解决掉的给点思路

网友:
。。。
键盘快捷键试一试。

网友:
开机进BIOS 还原bios试试

网友:
以前其它机有这样的问题,后来重装系统好了,你也可以试试看,或者换个网卡

网友A:
仔细看下有什么提示  有的机器还有个专用按钮拨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联想机器有个电源管理软件的,需要打开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有什么提示  有的机器还有个专用按钮拨一下就好了

嗯,那按钮有的,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机器有个电源管理软件的,需要打开才行的

软件也下载了,看来只能是换网卡, 我想那东西也不容易坏啊

网友:
联想机器必须到官网下载电源管理程序,用哪个程序开无线网卡才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