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9-17):
开机瞬间0.6。2秒内掉电,可以重复开机,版号是daogc5mb8f0 rev:f ,I3的独显。新手不知道从哪了下手

网友:
广达代工的机器,掉电可能是某些电压没有出全

网友:
先量cpu电压出来没有?应该是缺电压照成掉电

网友:
主板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A:
有电压没出来  保护了.

网友:
温控不正常也会

网友:
从时序下手哦!朋友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AMD 还是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没出来  保护了.

谢谢,拯救中

网友(2013-10-23):
广达的时序来修,缺电压保护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掉电,修电脑要先软后硬。先刷BIOS,不能解决再修主板

网友:
主板  有短路了  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