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上CPU后0.6A掉电,请高人分析一下

楼主(2013-09-17):
华硕F80S上CPU后0.6A掉电,可继续触发,不上CPU,板上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而且这个板子不上CPU也有1.5V电压,我怀疑北桥可以能问题,打算换个北桥,这个是个二修板,结果我拿下北桥的时候发现北桥下面有4个点掉了,我对着点位图看了一下,

分别是:H_D#27 H_D#29 H_D#30 H_D#34 ,

我打算补点,请高人分析下,跟这个能有有关系吗?

网友:
请问一下你们通常补点是飞线吗?

网友:
挖一下,补的上就补,补不上,飞线

网友:
这几个点掉了的话CPU肯定没办法正常工作

网友:
估计摔过的机器,麻烦

网友:
已经解决,CPU供电电路的ISDN脚外接的电阻被人为去掉了,安上此电阻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