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0 待机0.4 无3v.5v 51123待机芯片

楼主(2013-09-17):
B570机器不触发,待机电流0.4,无3V.5V待机电压,把I/O取了,待机0.0 还是无待机3V。5v,待机芯片是51123,先传上一个51123图纸向大家请 教,请教51123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输出3V,5V待机电压,此主板又是一个怎样的维修思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
待机0.4肯定是有短路,拆掉EC无待机是因为开启3,5V需要得到EC发出的信号,在芯片的18脚。

网友(2014-06-29):
肯定是有短路,拆掉EC

网友:
这个机器短路了,先查短路以及供电的产生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待机短路。。。。。。。。

网友:
这机器应该没短路,把3 5V修出来就好了
无3 5 V芯片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