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BGA焊台设置

楼主(2013-09-17):
8) 第四组的第三段加热的斜率。r 3 ,也是3.00。 再按PAR
9) 第四组加热的温度目标值。L3 ,215度,再按PAR

10) 第四组加热的第三段,达到目标值215度后,保持时间40秒。按PAR

11) 进入第四组曲线的第三段加热,设置斜率 3.00
12) 进入第四组曲线的第四段加热的目标值。245度,按PAR
13) 第四组曲线的第四段加热,达到温度目标值后的保持时间为40秒。按下PAR

14) 第四组曲线的第五段加热的斜率,设置为3.00。按PAR
15) 进入第四组曲线的第五段加热目标值的设定,设置为260。按PAR
16) 第四组曲线的第五段加热的保持时间。 在260度下,保持50秒。按PAR
16) 五段加热结束后,把r6 即第六段的斜率,一直按▼,减少为END,当程序运行到第六段开始的时候,就自动结束了。
如果自己想要设置更多段加热,继续按照如上方法设置。
17) 下面的参数HB,设置为500,请不要修改。
上部和下部温控表的调节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忘记带图上来了,,重新发表

网友:
这款 BGA 不好用! 温度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