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液显电源高压一体板715G2538-2-4电压输出低

楼主(2013-09-17):
对于开关电源,本人属入门级,大神们看了不要喷哦。拆机测电压输出端+5V ,+14V   只有2V ,9V左右,初步判断是稳压部分出了问题。打开图纸查反馈电路,没有发现异常原件,随采用代换法,换掉光耦、TL431,故障还是没有解决。在网上搜索了下这块电源板的维修,在XX家电维修网站发现这块开关电源的详细电路分析,简单看了一遍得知电源管理芯片EA1530A第四脚是反馈输入端,正常电圧有一点几V。测试发现此脚无电压,换掉1530A后电压恢复正常,已经修好两块了,怀疑是通病,分享给大家。

网友:
AOC的电压不稳的很多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修显示器我都是靠经验  遇见这种芯片 EA1530A  我都 是先换了在说    换十次有8次会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