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联想启天换板后 前置面板接线问题
会员7641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3-09-17):
如图,平常机箱面板4组线组成,联想的是6根不同色线构成。。。请问大师们拆分开怎么接呢?

网友:
那不都标着呢。把线剪断接上普通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开关面板好接,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量出来换位置街上就行,USB和音频的很麻烦

网友:
板上标好了   知道哪个是第一脚   数下来对应颜色的线   对着接不就好了!

网友:
不要剪断线,把线从插头中挑出来,重新按新板的位置插好即可。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已经挑出来热熔胶贴好了 PW和PW LED

网友:
就是像楼上说的,我该过不少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