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6V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3-09-17):
换了屏线没有用,还是老样了,换了接DVI接口也一样状况,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点屏机点 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我木有点屏机。。。

网友:
检查屏电路吧

网友:
迅维有卖点屏的   黑盒子   你可以考虑买一个    简单好用

网友:
怎么看上去  像是 进过水的!

网友:
换通用板来测试下

网友:
刷数据吧················································

网友:
单独试试屏,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屏线

网友:
我换了屏线,还是一样的问题呀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你最好先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下屏是不是好的,如果确定是屏好的,那么再刷下程序看能不能好。如果屏是坏的,那就OVER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应该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楼主要是修好了,或者锁定问题了,记得要发消息啊,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屏电路电压不对

网友:
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的情况。。。证明我的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不是驱动板  就是屏电路(如果你屏线插反过)

网友A:
确定是屏问题 ,玩完了

网友:
怎么没显示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屏问题 ,玩完了

从图片来看,好象缺色。应该是屏上的逻辑板有问题。也有可能逻辑板接玻璃板的排线有虚焊。

网友:
没点屏的板子,就找个能显示的屏换上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确定,必须要这个好的机器,对调一下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