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BGA焊台设置

楼主(2013-09-17):
温度曲线输入方法
此机器总电源开关为侧面的220V断路器,向上闭合至”ON” ,整机加电,温控表2S后启动正常,即可进行正常焊接。
温控表常用按键说明:
PTN: 温度曲线选择,每个温控仪表可存储0-9,共10段温度曲线,按PTN,对应的PTN框中显示的数字为当前使用的温度曲线,返修台启动时将执行PTN框中显示的曲线设置。
DISP: 按2次,TIME灯亮,SV框中显示的为机器面板K型测温接口(黄色)所接测温线测试到的温度。在实际使用时,将测温线的测温头放入BGA芯片下部,可随时观测到BGA芯片的实际温度。

控制器面板介绍:
1、当前的温度。
2、目标温度
3、设置,按下后进入曲线设定。.
4、曲线选择,按下可选择0-9,共10组曲线中的一组,在PTN方框中显示的组,会被使用。
5、在设置曲线过程中,增加当前设定的数值。
6、在设置曲线的过程中,减少当前设定的数值。
7、设置切换开关。在曲线设定中用作切换下一项设定。

1) 按PTN,PTN方框中当前显示为4,则对第四组曲线进行设定。

2) 按下SET按键,进入第四段曲线的第一个参数设置。r1, 第四组曲线的第一段加热的升温速度(斜率)。3.00,表示每秒钟升温3摄氏度。按上、下 可减少或者增加此数值。默认曲线斜率全部为3.00。 设置完成后,按PAR,进入下一个参数。

3) 按下PAR后,来到了第四组曲线的第二个参数,L1,表示第四组曲线的第一段要达到的目标温度值。我们设置为 165。然后继续按PAR

4)  按下PAR后,进入了第四组曲线的第三个参数。D1,表示第四组曲线的第一段加热达到目标值165度后保持的时间,下图中,40 的单位为秒,即在165度保持40秒。继续按下 PAR

5)  进入第四组曲线的第二段的设置,r2, 数值为3.00。再按PAR

6) 进入第四组曲线的第二段的目标值设置,设置为195。再按PAR

7) 进入第四组曲线的第二段加热后达到目标之后的保持时间,在195度,保持40秒。再按下PAR.
                                                                                     还有的一次的性不能发完,请点点击以下链接查看后面的设置。热风BGA焊台设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0409-1-1.html

网友:
和我差不多..我觉得这机不太好用

网友:
热风焊台附件

网友:
没有整体图片?

网友:
将设置编辑成文本打包上传上来吧!我需要,发我邮箱也可以:litao135@msn.cn

网友:
这种BGA还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