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0开机掉电无显

楼主(2013-09-18):
惠普CQ60集显 (纬创warrior),接上电源,打开电源开关,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不亮, 硬盘灯不亮。但电源几秒钟后自动关掉,之后又自动加电,但总是黑屏,而且外显无显示。检查各部分的供电都正常。长按电源开关可以关机。
如果只用电池(无外接电源),同样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但屏幕不亮, 硬盘灯不亮。几秒后电源指示灯自动熄灭之后就不再自动加电。外显无显示。

电池充电正常。CPU换过没问题,内存也是好的。+1.05V(南桥和显卡)和+0.9V(CPU)电源对地电阻分别是16和10欧,其他电源对地电阻都正常。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22 02:16):
因为发现CPURST#低电平,重新检查南桥供电,发现给南桥两个3.3V管脚供电的电源线断路,可能是因为进水烧断了。跳接后问题解决。

网友:
各电压正常  直接压显卡。

网友:
谢楼上提示。又测了下CPURST#,信号一直低,CPU在复位中。看来是南桥烧掉了。

网友:
RE: HP CQ60开机掉电无显 【已解决】

因为发现CPURST#低电平,重新检查南桥供电,发现给南桥两个3.3V管脚供电的电源线断路,可能是因为进水烧断了。跳接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