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手上一块映泰的TF550 SE主板,内存无电压,触发不了,请看下图RT9214的7脚链接到一三极管,拆掉7脚有1.9V电压.4脚有2.24V电压,将其换一个,还是一样。三极管没1.8V左右的电压输出,都换了N个了都一样,三级管后面那贴片电阻没坏,也换了,还是一样,烦啊

网友:
人呢,都没人知道是啥回事吗

网友:
三极管接地是测不到电压的,确定rt9214 vcc是否正常 LGATE  UGATE

网友A:
触发不了,要先查待机啊,slp_s5#,slp_s3#有没有发出高电平?

网友A:
图上好多个三极管,应该串在一起控制的。你查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不了,要先查待机啊,slp_s5#,slp_s3#有没有发出高电平?

老大,内存电压都不正常,怎么会触发得了呢

网友B:
不触发 当然没有内存电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好多个三极管,应该串在一起控制的。你查查。是不是

是连一起的,你给你q来,我和你q上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当然没有内存电压咯!

- - ,不过具我所知,映泰主板的内存待机电压出来了才能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 ,不过具我所知,映泰主板的内存待机电压出来了才能触发的

映泰 这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泰 这样子啊?

遇到过10来块,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我找了一下电脑上有你要的图。我上传给你

网友:
现在台式机 都很少修了,  没钱挣得!

网友A:
确认没短路的话,强制开机,能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没短路的话,强制开机,能跑码吗?

强开的话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没短路的话,强制开机,能跑码吗?

问题就出现在内存这部分

网友:
触发的条件都正常了吗?触发的几个条件若都不正常,你去修内存的待机待机电压,那也太晕了吧,前级都没检测出来,就去查后级电路,把你的板触发的几个条件的数据标明先吧

网友:
主板不触发,LZ为何要修内存电压,,,,

网友:
晕,不触发怎么查内存供电?你要查触发电路,单桥优先考虑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