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0声卡问题

楼主(2013-09-17):
笔记本
内置的喇叭声音是一卡一卡的,跟网络卡差不多,用耳机就正常了,已经测试了喇叭没有问题,求思路
笔记本

网友:
会不会跟asus一样,驱动不对声音就会一卡一卡的,到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吧以前遇到过刷BIOS正常

网友:
功放芯片看看换一个。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不好输出端,要么是系统不好也有这样的情况哦,软件排除没有!

网友:
驱动试过了,不管用。我测喇叭的2根线电压跳变幅度很大,有声音的时候1.几V没有声音时0.3左右,我新手不知道这个正常么

网友:
直接换声卡芯片 这个声卡集成功放的 很爱坏 建议你多买几个 我上次买了5个 换到最后一个才换好

网友:
声卡是这个型号吧 CX20671-11Z

网友:
换个喇叭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