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P

楼主(2013-09-17):
进去系统死机,进PE也死机,排除散热问题,会不会是显卡空焊了,还有+VGFX_CORE的电压只有0.45,这个可以正常吗?

受到警告 2#

网友:
禁止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有点偏低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死机的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如果少了电阻PR215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
把PR215换成200K又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一下吧这机器CPU问题多

网友:
是不是集成显卡有问题啊,那个供电好像感觉偏低啊!

网友:
REMOTE1+这个信号是干嘛的 ,求解释

网友:
REMOTE1-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

网友:
PE进不去基本可以确定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正常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决绝了没。。我手上也有个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集成南北桥空焊了吧,

网友:
感觉还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