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3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09-17):
铭瑄G31主板不跑码CPU和北桥供电正常 BIOS也刷过了求大神

网友:
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换板吧,别修了,100块左右搭那么多时间干啥。

网友:
修也是练技术了,总不用老换板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寻址

网友(2014-08-24):
楼主有没有修好,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等结果.我是小白.

网友:
检查供电,时钟,复位,要是正常,检查北桥挂了没,都正常,用力压CPU,估计就可以开机了,这个板我以前修的时候就是底座见得最多。

网友(2014-10-29):
这样的   我也修道一样的

网友:
我这块一开机代码b0 不知哪位师傅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用力压CPU,估计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复位有吗,。量一下网卡芯片的22脚看看

网友(2014-12-17):
看下有没复位,没复位刷bios没用的。

网友(2015-04-12):
是不是跑B0吗

网友:
用力压CPU,估计就可以开机了